华硕P8B75-V 12V和5V爆红及电路资料

楼主(2020-09-26):
主板型号:华硕P8B75-V 2.00
故障现象:BIOS信息,5V检测10V,12V检测24V。最经典的故障

维修过程:客户拿来电脑说,电脑出大事, 电压太高, 开始我还以为是电压高把电脑烧了。开机一看原来是BIOS检测电压高。5V和12V都红了,估计自己也懂点电路,说5V这么高,不知道硬盘和U盘烧了没有,既然他这么说了,我也不多说了,换了别的客户我还会考虑告诉他。电脑可以正常使用,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客户就不同了,只能说帮他维修,再看硬盘和U盘有没有烧。
这样的就不用多的测量了,直接测量IO 5V IN和12V IN,

12V为2.72V,正常是1V

5V为3.78V,正常实测也是1V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参考图

明显都不正常,测量发现12V的1K分压电阻变大3.几K,5V的把电阻都拆下来,测量是好的,40.2K和10K,装回去电压正常都是1V。BIOS检测也正常。

以为这样就修好了,可下午再开机的时候,5V还是红色,测量5V IN电压有1.5几V。其实论坛有很多方法,只要有一个电压正常,就把那个一坨锡搞定。修机器不到万不得已,又不想这样改。想把两个电阻都换了试试,可40.2K没有,只有10K,单独去买这个电阻肯定是不可能,这里的40.2K估计是精密电阻了。这个代换是没有,但可以两个一起换啊。
这是原厂图纸

看看这下面个图就明白了吧,是迅维神器。

33K和8.2K这两个电阻就大把多了,不用精密的应该问题不大。装好清洗电路板,一切正常

华硕和技嘉是有很多不同,像这样的电路,华硕还能开机,只是BIOS检测会红,如果客户要求不高的,直接关闭BIOS检测,也能用。但是技嘉的要是这样直接就掉电了。这个电路是看IO型号决定,还是各自和设计不同。反正看到这样的几乎是捡钱,就是现在台板维修太.............,不说了。卖个废板都比维修的钱多。
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网友:
服的就是牛人,不为别的,只为你的耐心

网友:
值得顶一下的,有前途

网友A:
一般遇到这个都是直接关闭检测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遇到这个都是直接关闭检测的啦

关不了的,别骗我,呵呵

网友B:
华硕的这个检测根本没意义 不保护掉电 真要是电源出问题就全干死了 真不知道华硕的工程师是什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这个检测根本没意义 不保护掉电 真要是电源出问题就全干死了 真不知道华硕的工程师是什么想的

这样红色报警可以吓吓客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遇到这个都是直接关闭检测的啦

客户说电压这么高,关了检测这个还是会红

网友:
我这种菜鸟都知道主板是不可能有那么高的电压的

网友:
二个字,捡钱

网友:
经典问题 捡钱的节奏

网友:
你好,请问你看点位图用的是什么软件,在哪下载,谢谢

网友:
BoardViewer,都是这个吧,在论坛搜一下,大把

网友D:
h61 的我换过Io好的,楼主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 的我换过Io好的,楼主是高手

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坏IO吧

网友:
真心不容易!技术贴!

网友:
就是牛人,不为别的,只为你的文章描述

网友:
奥利给呀

网友:
红色的吓人超赞。。。。

网友:
一次红俩也算运气不错了

网友:
客户说电压这么高,关了检测这个还是会红

网友E:
电压检测电阻出问题是很常见的了,搞不懂是阻值设计不合理,还是元件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检测电阻出问题是很常见的了,搞不懂是阻值设计不合理,还是元件质量不好?

每个牌子都是这样的问题多,应该是跟io设计有关

网友:
最后一句扎心了老铁

网友:
应该直接安个喇叭 出现一段语音 警报警报 电压过高警报           哈哈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客户说电压这么高,关了检测这个还是会红

客户自己进去看的再修 不看不说不修 反正又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自己进去看的再修 不看不说不修 反正又不掉电

他自己也懂点屁毛,说这么高电压会烧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