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ac进了紫屏模式后立马又自动退出了

楼主(2020-09-26):
6sp   昨天用8p进都没事   今天换了两块板都是  进了又 立刻自动退出了  试了好多次了      还想着可以不用买测试架  玩玩扩容呢

网友:
紫屏的机器也买了 测试架也买了

网络版好慢 凑活用吧

网友A:
是换过硬盘以后进不去还是没换原装的就进不去呢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换过硬盘以后进不去还是没换原装的就进不去呢

原硬盘  可能是电量不够高  今天换一台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