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正常进入系统后,不定时掉电的原因问题集

楼主(2020-09-26):
最近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定时掉电,在此想集大家的力量,分享在维修中遇到的不定时掉电原因,供大家讨论学习愿大家,多多留言讨论,我这边整理发帖,供大家学习

目前我遇到的有,1、 io检测电压vin电压不正常引起掉电——解决方法,换对应的分压电阻
                          2、桥边上3v电压转换的MOS管电压不正常会跑完码掉电的——换mos管

网友A:
这种汇总的帖子 最好发帖先简单整理下最基本最常见的  算是抛砖引玉  再汇总回帖留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汇总的帖子 最好发帖先简单整理下最基本最常见的  算是抛砖引玉  再汇总回帖留言的

好的,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