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760 2GD5花屏

楼主(2020-09-26):
大师傅些看看 翔760花屏 ,是哪颗显存坏了还是什么问题!没咋修显卡,谢谢!

网友:
逆时针数第四个显存问题

网友A:
补焊M5看看。不行拆了打阻没问题就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焊M5看看。不行拆了打阻没问题就重置。

好的,谢谢

网友:
右下角开始A1 A0 B1 B0 C1 C0等等、、、、

网友:
楼上正解,点个赞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是显什么软件,可以看到显卡那个坏了

网友:
卖给你软件的人就没有教你怎么用吗?

网友:
显卡芯片的问题,上BGA烤烤

网友:
明明有测试软件,还来问这小白问题,我看楼主是故意的

网友:
看的懂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
显卡不懂。谢谢分享

网友(2020-10-29):
我一般是按压显存来判断是哪一个显存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