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PLUS 上电不跑码00 无+1.05ME,无CPU供电,无复位 维修

楼主(2020-09-26):
收到一块华硕B85M-F PLUS 主板,故障现象是能上电不跑码00

先刷个BIOS试试水.问题依旧...

直接上电测电压:

这里有个   4C09N管 上面4根脚实际是连在一起的 5脚. 量到1.5V,下面123脚只有0.3V,4脚0V
不知正不正常等会看点位图电压

显卡A11脚0V

CPU供电0V

思路:安电压顺序是先出内存供电,再出桥的两个供电1.5V和1.05V,然后 cpu供电电压,显卡A11电压
花积分买了点位图找桥供电的位置发现

这货PQ303   4C09N ,这里5脚是1.5VDUAL电压,;1.2.3脚要输出1.05ME .实测只有0.3偏低.4脚0V无电压
是这管子坏了?(实际换了个问题依旧)
跑4脚来到 这个芯片,又跑了各信号脚8脚 12V正常,3脚和5脚0V

PQ308 1脚有3.3V,3脚有3.3V接PQ309 1脚,正常判断PQ309 3脚应该有电压,实测0V(问题所在?)

OQ401 1脚量到3.3V,同样3脚0V无电压

是不是这两三极管坏了,干了再说

然后上电想测电压时,竟然感觉启动了.CPU有温度了,接了显示器果然正常亮机

有没有大哥说说这两三极管拆了有影响吗?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我看完帖子  我好像忘记时序了呢?

网友:
看的不是太明白,chafan好像是机箱风扇,这个没有应该也没事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后面原理在解释下就更清楚了  .............................................................

网友:
大清早已学习。 谢谢楼主。

网友:
更换pq303毫无依据。这个电压不出,肯定去查运算那边。怎么会先换?

网友:
也有同一型号主板待修

网友:
貌似通病!我也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这个管。我也是直接拆的。这个管的作用是好像是s3控制输出桥的1.05v供电,也就是s3有3.3后,才输出桥和me的1.05伏!

网友:
拆了的话,桥的1.05v供电就不受slp-s3有无控制。所以拆了不影响,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
这个拆了是不是电脑就不能进入睡眠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