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情况?已经解决

楼主(2020-09-26):
华硕x370pro,开始不开机,测各电压正常,然后刷了bios,能点亮了。卡这不动

大叶的,最新bios不支持a6 9500了,我换了一个220ge就好了,但是不支持的cpu还能点亮还是头一次见到

网友:
建议再换个BIOS刷写试试

网友:
检测到你恢复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