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 IO:F71870AD 5V 12V检测电压偏高维修

楼主(2020-09-26):
华硕F1A55 能开机,不定时重启,

没找到电路图,自己画了下看看

更换损坏的电阻,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有没有资料 这IO很少见啊

网友:
这个的确没有图纸, 下了几个点位都没有元件参数。IO芯片资料有 低于2.048V就行,

网友:
这个讲的太清晰了,这没点位找电路好苦的

网友:
谢谢楼主,其实华硕最痛苦的是3.3V电压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