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又自动上电重启

楼主(2020-09-26):
关机后,又自动上电重启

网友:
有没有谁修到过,关不了机的啊

网友:
可能网卡那边有问题  网络唤醒   拆了试试

网友A:
技嘉板子检查USB电路!

网友:
晶振换了试试呢

网友:
装上BIOS电池,进去把网络唤醒关了试试!

网友:
好的,试试看

网友:
晶振也会影响自动开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板子检查USB电路!

usb3.0不能用,有5v电压,插上鼠标,鼠标灯都不亮,鼠标插2.0就OK

网友:
bios刷了试试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同求答案,这个情况有看到就是不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3.0不能用,有5v电压,插上鼠标,鼠标灯都不亮,鼠标插2.0就OK

USB_OC#这个信号  不正常技嘉板子就是关机不断电

网友:
这个靠谱一点。不像其它评语。

其实让我觉得呢,最有效的方法是。

换主板,换内存,换CPU,换机箱,换电源,换硬盘。换显示器。保证能修好。而且短期之内不会出现返修。

网友:
网卡坏了,换一个网卡就好了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直接卖废品了。。

网友C:
技嘉BIOS 里面有个设置的 之前碰到一个G41技嘉 修半天 把BIOS 里面那个什么唤醒关了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没,记得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_OC#这个信号  不正常技嘉板子就是关机不断电

我明天研究下

网友:
找USB_OC#,后置正常并不代表前置也Ok,技嘉这个检测前后分开的

网友:
wake信号异常

网友:
我靠这COMS电池都没有?

网友D:
在BIOS里关闭网络唤醒功能再试试,不排除网卡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BIOS里关闭网络唤醒功能再试试,不排除网卡坏引起的

BIOS设置里面是关闭的啊

网友:
USB  oc正解      一般会用两个电阻把5VUSB电压串联分压成3V左右

网友:
换个电源是否正常,开机针脚,对地阻值多少,量一下!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E:
电脑接上了ATX电源的220V电源,ATX电源部分就开始工作(并非完全工作)。ATX电源会立刻在其第9针脚和第14针脚上输出 5V和 5V左右的电压!我们将第9针脚的 5V电压称为待命电压,第14脚的 5V左右电压称为开机控制电压。但是电脑并没有开机,它在等待你按下开机按钮的一瞬间~
14脚对地有没有短路,顺着电路跑一下线

网友:
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BIOS 里面有个设置的 之前碰到一个G41技嘉 修半天 把BIOS 里面那个什么唤醒关了就好了

那个是关闭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脑接上了ATX电源的220V电源,ATX电源部分就开始工作(并非完全工作)。ATX电源会立刻在其第9针脚和第14针脚上输出 5V和 5V左右的电压!我们将第9针脚的 5V电压称为待命电压,第14脚的 5V左右电压称为开机控制电压。但是电脑并没有开机,它在等待你按下开机按钮的一瞬间~
14脚对地有没有短路,顺着电路跑一下线

好的,我现在检查一下,你好细心啊,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脑接上了ATX电源的220V电源,ATX电源部分就开始工作(并非完全工作)。ATX电源会立刻在其第9针脚和第14针脚上输出 5V和 5V左右的电压!我们将第9针脚的 5V电压称为待命电压,第14脚的 5V左右电压称为开机控制电压。但是电脑并没有开机,它在等待你按下开机按钮的一瞬间~
14脚对地有没有短路,顺着电路跑一下线

这个主板是这样的,第一次开机,没有任何问题,待机也正常(就是插上电源后,不会自动启动)。然后启动之后,再关机,就不行,只要你关一次,它就自己开一次。除非拔掉电源

网友F:
维修过,拆掉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过,拆掉网卡芯片

网卡芯片拆过,还是一样

网友(2020-11-22):
修过一个品牌机,换电源OK

网友:
bios不行就拆网卡,还不行就就南桥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    不过忘记了是不是技嘉的板子    是一个h61         关机后一直重启      我都没修     让他关机后直接拔掉电源       要么直接换主板

网友G:
开关针脚旁边,找一下有没有822 排阻2到3组  风枪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关针脚旁边,找一下有没有822 排阻2到3组  风枪吹一下就好了

我遇到过B85  这种问题 开机进入系统,点了关机 然后就重新起动。最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