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HD3-A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0-09-26):
    求教各位老师,一块技嘉B85反复掉电重启,测量各路主电压基本正常,CPU供电1.75v,内存供电1.5。于是测量IO各路电压检测输入,当测到123脚VIN4的时候电压为0
图纸此电压是CPU经过OR42到IO的
电阻阻值正常,CPU端也没有电压出来,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测IO端正常,测CPU端为1MV,扣下CPU后正常,再装上CPU又变成1mv了。
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开机居然亮了,而且VIN4电压也有了,这个是啥子原因啊。
另外这个B85没有单独的核显供电的么,而且CPU电压为什么有1.75V呢,请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cpu接触不良,用神器嚓嚓,

网友:
是我早换主板了  没有耐性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接触不良,用神器嚓嚓,

我想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在检测这个信号的时候反复拆装了多次CPU,不过之前就有神器擦了的。

网友B:
1.75V是预设电压.. CPU发出SVID以后才是真正的CPU电压

网友(点评):
哦,谢谢。那为啥子进系统后测量是1.79V,另外这个核显没有单独的供电吗?

网友C:
你们的板那么容易修,我的板全版电压信号都没问题,还是不亮机,修了4.5天了昨天直接把南桥干爆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75V是预设电压.. CPU发出SVID以后才是真正的CPU电压

大哥,这个是先有en还是先有ready啊?我这个en有1.6不出cpu电压,芯片换了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这个是先有en还是先有ready啊?我这个en有1.6不出cpu电压,芯片换了新的

Ready上拉电阻阻值正常,3.3是收到了但是电阻这端没电压

网友:
座子答案均在论坛的帖子中。多看贴。

网友:
系统默认以Adminstrator账户登录

网友:
一个坏板没修动能卖80    大家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板那么容易修,我的板全版电压信号都没问题,还是不亮机,修了4.5天了昨天直接把南桥干爆扔了。

修板要先搞清楚信号和供电的流程,不要盲目修,东搞搞西搞搞主板就坏了。

网友:
用示波器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学习中,真是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