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32 无背光 取消保护 粗暴维修

楼主(2020-09-26):
康佳32,旧社会的液晶电视。 LED背光保护,闪一下就灭。型号如图

这电视机,做工很low,
背面一大堆螺钉,还好几个型号。

直接去找升压电路:
测升压肖特基ok,
升压mos 正常。
升压芯片为OZ9902,16脚贴片。
百度搜了一下,背光保护是通病。

去保护方法,很多,有以上4种。

查引脚定义,
第8脚位time脚,
直接短接time脚旁边的贴片电容
简单粗暴

背光亮,凑合用吧。

保护的原因,应该是LED灯珠变质
这电视,不配换灯珠

扣上后盖。多出来一颗螺钉,直接丢垃圾桶。

网友:
这就有点过分了 不配换灯珠 .........

网友:
嘎嘎 什么都能修啊

网友:
其实我还修了不少电动车。

论坛没这个版块。

网友:
这种电视基本都灯条问题,这样去保护,最后板都烧了

网友A:
修好当前 不考虑以后 后果 收钱  这也是某些客户想要的低价维修 所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当前 不考虑以后 后果 收钱  这也是某些客户想要的低价维修 所需要的

这电视这么low,顶多值50块钱。换个灯珠的工费,可以买一台这种垃圾电视了。

已经告知客户啦,下次再坏,直接扔垃圾堆里。

网友:
大大,你真是什么都会修啊,历害历害!

网友B:
就不知道楼主这一简单粗暴可以收多少银子,早晨来一32的,指示灯亮不开机,说不超过200就修,直接让我打发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知道楼主这一简单粗暴可以收多少银子,早晨来一32的,指示灯亮不开机,说不超过200就修,直接让我打发走了

我是律师收费标准,按小时收。

一小时10块钱。这个22分钟修好,开盖10钟,飞线2分钟,装上好10分钟,放在那里演广告10个小时,四舍五入按11小时算,合计¥110元。

网友:
晕,现在的维修都不如白菜价了,没法混了!!!!!!!!!!!

网友:
想要的低价维修 所需要的

网友C:
换灯条吧,,,这样不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条吧,,,这样不耐用的。。。。。

就像割阑尾,1千元手术费,跟医生还价,先割300块钱的

那就只能先割掉三分之一

网友:
2020一般的维修店,已经难以有理想收入了。

网友:
老老实实换灯条才是解决之根本

网友:
确实简单粗暴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