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u1801主电源m8点掉了

楼主(2020-09-27):
苹果7u1801主电源m8点掉了挖不到引线,m8和旁边的n8是一路,能用n8引线到m8打圈吗?两个都是信号线n8是电源的欠压检测m8是主供电电压检测

网友:
都是二级供电,必须可以引线。

网友:
从你的图上看的名称都是主供电,两者直接相通,应该不止这2个点,如果只少一个点,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