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7D360H显示器闪屏程序刷过,灯条已拆是好的,电压正常。

楼主(2020-09-27):
三星S27D360H显示器闪屏程序刷过,灯条已拆是好的,电压正常,通电插上灯条一闪一闪的,会听到哒哒的声音,灯条拆出来上电的,可以看到闪的时候,灯的灯珠全是好的,这种灯条的灯珠不可以用二极管档测试好坏的,有人说是那个电阻,阻值变了,可查了没查出来那个是坏的,,,也加焊了各个芯片脚。还是不行的,,,另外一个场管的s脚不知道去那里的,把那它拆出来,也没看到穿到背面,就是一个独立的焊点,找半天也没找出来。

网友A:
这个换灯条就行,通病了。用通用的恒流源点每个灯珠都是亮的,有个别灯珠老化了,导致几组的电流不平衡,加之三星的恒流源保护设置的比较灵敏,所以一亮就灭。换灯条包好,我换好多了。

网友B: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 在15年的时候发过贴,没有解决,但是有一些是屏是面的灯条接口虚焊,网吧机修过一批,我用电阻来限流试过,也不行,

网友:
我也有台三星这个显示屏,灯条坏了,,当时客户换新的了,前面压条部分也被客户自己拆坏了,放那有段时间了,就是因为灯条太贵了没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灯条就行,通病了。用通用的恒流源点每个灯珠都是亮的,有个别灯珠老化了,导致几组的电流不平衡,加 ...

买了新的灯条换上去一样闪一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 在15年的时候发过贴,没有解决,但是有一些是屏是面的灯条接口虚焊,网吧机修过一批, ...

但是这些都没有虚接。都是好的,就是全部灯珠闪一下就灭,

网友:
三星的这个机器不好修,我还特意买了个芯片换上都不行。

网友:
原来是我的电源不行导致的。换了就行了,有些确实是灯条不行。

网友:
换整套背光系统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模块问题,我的也是哒哒声,插头来会插了几次炸了moS管后来直接换个二手电源板

网友:
这个叫做闪屏,我一位叫做背光闪。有一台闪屏的屏问题,没办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