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联想u410,开机黑屏,

楼主(2020-09-27):
大佬们,联想u410,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亮,我刷了bios,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没反应了。。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刷了bios问题不一样了,不应该继续换bios吗

网友A:
这个有BIOS通病,还有内存槽问题,你把内存按着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BIOS通病,还有内存槽问题,你把内存按着开机试试

大佬,要不要刷回bios,按了内存开机没反应

网友:
刷回bios了,正常开机灯亮,cpu和显卡都工作了,就是黑屏,我该怎么去弄

网友B(2021-11-25):
其实没有背光,是显示的,你仔细看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