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请教各位老师。GPU核心上掉一个电容有没有影响呢

楼主(2020-09-27):
看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感谢回复,此机跑鲁大师跑到快结束的时候花屏结束。

网友B:
一般掉几颗都没有问题,如果焊工可以,尽量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掉几颗都没有问题,如果焊工可以,尽量补上。

谢谢回复。这个板子显存供电有通病好像,但现在是跑分后期花屏死机,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补上去不就行了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这个板子显存供电有通病好像,但现在是跑分后期花屏死机,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

花屏一般除了供电,都是显卡,显存问题。

网友:
这个好补啊! 不过一般没有影响。

网友D:
一般个把都没什么影响的,花屏一般是显卡显存,供电引起的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个把都没什么影响的,花屏一般是显卡显存,供电引起的少吧

谢谢回复,恭喜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屏一般除了供电,都是显卡,显存问题。

谢谢回复,恭喜发财。

网友:
影响很大,再敲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没事,这个做桥的时候掉颗吧问题不大

网友:
感觉还是补上比较稳妥

网友:
这个你得上花屏图,笔记本显卡花屏好多都是核心不良

网友:
显存芯片比较常见

网友:
通通拆掉没事

网友E:
掉电容肯定要补全,测试花屏考虑显卡芯片,显存芯片,虚焊,材质不良都会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容肯定要补全,测试花屏考虑显卡芯片,显存芯片,虚焊,材质不良都会导致。

谢谢回复,还在挣扎中。

网友:
一颗没什么问题的 滤波的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