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Matebook13 主板超清图片

楼主(2020-09-27):
原机器送来进水不开机,公共点短路,更换MOS管后可以正常开机了, 但是进系统卡死,怀疑因为进水掉件,特求主板超清图片

网友:
有图纸最好呢,没有图纸,主板CPU MOS 处超清图片就可以了,我这边对比一下,看看是否有掉件的

网友A:
主板因为进水掉件仔细一点可以看出来的!!这种死机一般都是电阻等变质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因为进水掉件仔细一点可以看出来的!!这种死机一般都是电阻等变质导致的!!

嗯嗯,我这边再看看,谢谢提供经验呢

网友B:
这款有图有点位,我手上有这机器,需要高清图我可以拍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有图有点位,我手上有这机器,需要高清图我可以拍给你。

麻烦拍一下,谢谢了,主要是CPU 下方mos管那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拍一下,谢谢了,主要是CPU 下方mos管那一片

网友:
估计  cpu  挂了

网友:
应该不是CPU挂了,一是CPU摸着不是很烫,二是进BIOS一切正常,不会卡死也不会掉电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