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9大家看看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9-27):
(图片)

网友:
显卡做过了,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总成换过没

网友:
屏本身换哈看

网友:
屏没换,是屏的问题吗?,看着不像啊

网友:
像内存或者显卡显存问题!!什么型号的显卡??有的显卡加焊没有用!!

网友:
花屏不像屏幕问题,但是那条白杠有点像屏坏了,不会2种问题吧
拆的时候插深了就会出现一条白杠

网友:
A卡的话,换显卡必好,换过几台。

网友:
不像是屏的问题,外接有吗

网友:
显存
可能性大呀

网友:
有时候重做不行的,要换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刷个bios,刷了bios把屏幕接上在开机,之前我发现老款苹果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不像是屏的问题,显卡显存吧

网友:
换显存就好了

网友A:
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呀
换了一个显存没好呢,现在还不确定

网友:
一般是显卡和显存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