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K45VD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9-27):
昨天太忙,没有时间水贴,今天抽时间写一篇帖子,很简单的一个故障,毕竟一修机很少遇到太难的机器,给小小白一点触发小电流不上电的思路。其实我算小白(脸)。
言归正转,
机器型号:K45VD 版号如图:

故障:据客户说以前进过水,但是吹风机吹干后坚持用了几年,现在不正常了,现在是触发0.07掉电,
维修过程:
面对这种机器,我们要有明确的思路,已经有电流动作,证明算触发了,但是触发不上电,有几种可能,一是ec坏,接受了slp信号,但是不发出开启二极电压的电压,二就是南桥不返回slp信号,南桥条件不满足,或者南桥本体坏,三就是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
我们先来看ec有没有发出pwrbtn高低高信号给南桥,如图波形是正常的

再来看南桥有没有返回slp s3 s4 s5信号,如图也是正常的,三个波形一样,都是置高3.3高电平,就上传一个

slp返回信号都正常就看ec有没有发出开启二极电压的控制信号,但是我比较懒,直接查二级电压正常不正常,如图:

不正常,我们直接铲掉旁边的电容,看看还保护不保护,事实就是这几个电容的问题,不要问我对地值正常不正常,这些简单的检查,我首要拿到板子就检查了,都正常,这几个电容漏电。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网友A:
请问,怎么确定,电容漏电,电阻值很低了吗,还是短路了,。  如何确定是那几个电容漏电了

网友(点评):
结合电路分析,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进水机器真麻烦

网友:
高手,全程示波器维修

网友B:
具体试那几个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不错啊,技术高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确定,电容漏电,电阻值很低了吗,还是短路了,。  如何确定是那几个电容漏电了

示波器看波形判断

网友C:
有点懵 看不出楼主搞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懵 看不出楼主搞了哪里

那你得多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试那几个电容的问题呢?

边上的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