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80 进水维修 怎么那么多报错

楼主(2020-09-27):
E480 进水维修   之前不开机        修好后怎么那么多报错  报错后正常使用  之前修过充电    IE  .........  没有思路了   IE是原来的  BIOS刷过了 进水该替换的 原件基本都替换了   有料板

网友:
换过的EC会报错的

网友:
EC  只是加焊一遍

网友A:
这个是刷了BIOS 之后出现的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刷了BIOS 之后出现的报错。

没有刷BIOS就出现了

网友:
看看ec有没有焊短路,不行换减板或者刷好程序的ec,再刷uuid跟序列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THINKPAD的触控板坏会报这个

网友:
                  我去   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的触控板坏会报这个

触摸板不接 也报错

网友:
刚刚 EC 取下来  重新做 还是一样没有腐烂的脚

网友:
UUID 报错 制作u盘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rfid 是ec 的报错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了  哥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子,还没修。

网友:
捅了马蜂窝

网友:
上面一堆灌水的。。。
方法一:刷备份的EC程序,但是论坛暂时没有,可以去买剪版
方法二:用u盘写UUID,论坛有方案
如果还报错,EC程序和BIOS不匹配

网友:
手上一台,刷BIOS好了,还没报价

网友C:
楼主搞好 说声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 说声是什么问题

没有搞好技术有限  尝试了各种写UUID  都是报错    哎  在和客户协商少100 让他拿走算了  我觉得不值得在研究了    房租月6K     太耽误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搞好技术有限  尝试了各种写UUID  都是报错    哎  在和客户协商少100 让他拿走算了  我觉得不值得在 ...

让大家失望了 了 抱歉              我要吃饭 还房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