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AG41MT跑C1不过内存

楼主(2020-09-27):
技嘉GA-GAG41MT-D3P不过内存
.开机,能触发,能跑码,跑码到C1停止。更换内存,同样不亮机。
更换一条内存,闻到有焦味,仔细检查内存插槽。
236针脚处有明显的烧黑痕迹。
使用打值止卡测试SPD vdd无3.3v电压。
测试内存槽有波形。
0.75V,电压正常。
1.5v 电压正常。

主板底板找到3.3v电压针脚。使用飞线连接内存条与236针脚。开机,跑码正常。

file:///C:/Users/EL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file:///C:/Users/EL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file:///C:/Users/EL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file:///C:/Users/EL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file:///C:/Users/EL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

网友A:
厉害了,如果电压正常不过内存的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如果电压正常不过内存的怎么弄

同学,我还没有遇到,。俺新学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如果电压正常不过内存的怎么弄

多  谢      鼓  励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客户自己插反烧的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装系统小白不太懂谢谢

网友D:
想法不错 是维修的脑子

网友E:
楼主,这里有一片一样故障的板子,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里有一片一样故障的板子,要吗?

谢谢好意 远了 暂不要

网友(2020-11-24):
引用 网友D:
想法不错 是维修的脑子

多谢 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客户自己插反烧的

嗯。可能是自己插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装系统小白不太懂谢谢

多装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