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一体机,开机报警

楼主(2020-09-27):
苹果的一体机 型号是A1418,开机响三声,过两秒钟,又响三声,,, 拆机检查,CPU供电短路到O,拿下来CPU,短路没有了,测试CPU上的小电容短路到0,CPU挂了,,,,,CPU型号是I5-3335S,淘宝咨询无这个型号,架构是1155针的架构, 三代的I5,换上台式机的G1630装上,机器不报警了,但是也不显示,短路脚没有短路了,但是CPU供电不完整,有一组没有,图纸没有,求指导下,是不是这个CPU是专给苹果的,其他型号的CPU不能通用???

网友:
找个i系列的上去,可以用的,把原CPU装回去,拔掉耳机接口试试,遇到过耳机接口坏导致这个问题的

网友:
板子拆出来了,裸板子测试,装上CPU短路的,CPU拿下来,测CPU上面有很多电容短路到0

网友:
经过检测,CPU上的电容短路到0是正常的,发来一个CPU也是短路到0的。。。。

网友(2020-11-01):
S是低功耗的cpu

网友:
要用电阻档量,有的是1.5欧的,不要用蜂鸣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