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坏,插到好的主板上,主板连报警都没有。求教下

楼主(2020-09-27):
显卡坏,插到好的主板上,主板连报警都没有。求教下
这个是什么问题,或者信号导致,主板不走代码的呢?主板上有蜂鸣器。
如果供电有短路,会电脑不上电。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求解。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解释是:

网友:
自检不过显卡,所以,就不会蜂鸣器报警了?
哈哈哈哈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装系统小白不太懂谢谢

网友:
很简单,上跑码卡00,我遇到过两片,你打阻时钟引脚肯定能找出来,那玩意直通核心

停车坐爱风流晚 + 5 + 5 你说的也是哦,smb_clk、smb_data,还有复位。显卡插槽上一样不少。

网友:
楼上的给出的解释,非常科学哈!!

网友:
不通电也可以不报警的吧?昨天电脑跑furmark才把470显卡跑熄火了,拆开,供电口那2个保险开路了

网友:
你是不是没插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