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X279H 主板故障 咨询

楼主(2020-09-27):
各位:今收到一台华硕MX279 MX279 H,故障现象:开机亮一下就黑屏,驱动板是0171-2271-4674,如何检测,目测3个大电容没有鼓包

补充内容 (2020-10-13 08:20):
开机点亮,可以看到华硕的LOGO,就黑屏了

网友:
应该是背光保护,看下检测,或换灯管再看,或者去灯管保护试下

网友A: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就不要搞了,留一口饭师傅吃吧。再帮你缩小一下范围,一个小R故障换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就不要搞了,留一口饭师傅吃吧。再帮你缩小一下范围,一个小R故障换了就OK

哈哈哈,楼主修好给这位老哥发红包

网友:
有图像的话就是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就不要搞了,留一口饭师傅吃吧。再帮你缩小一下范围,一个小R故障换了就OK-----那个电阻有问题?修复肯定给红包

网友:
估计要拆屏,,,,,

网友:
一闪的时候有显示吗?查电源和背光电路啊,闪完了拿手电看看有显示没有啊

网友:
背光板LED控制芯片是EUP2588

网友:
确定灯条好的话,升压电路取样电阻,一般是几百K,变值了

网友:
从tb买了一块主板,更好后,OK

网友(2021-07-02):
引用 网友A: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就不要搞了,留一口饭师傅吃吧。再帮你缩小一下范围,一个小R故障换了就OK

这个是通病吗?
: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