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解决方法:阿里旺旺提示“初始化失败,请重新安装应用程序 [imsdk]

楼主(2020-09-27):
最近两天登录阿里旺旺怎么也登录不上,卸载重新安装了几次还是不行,这些情况以前的windows版本经常会碰到,但是win7、win10后很少遇到这样的错误情况。
回想这两天电脑有什么变化,是不是改动了什么设置或安装了新软件导致冲突,设置没有动过,只有安装了一款语音输入法,讯飞语音输入法PC版,随即我切换为了其他输入法,再登录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还有这事???????????

网友:
绑定了,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