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2点不亮求助

楼主(2020-09-27):
能触发,马上停止,cpu电压不正常,测电感cpu9v左右,

测得供电芯片ugate1的电压值
能达到14v左右,这个感觉不对吧

网友:
换主控吧,主控坏了

网友:
这种板一般都是上管驱动电压1V左右,下管10V 左右,你看下启动电压正常不

网友:
MOS管坏PWM坏,CPU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