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8卡纸,求教

楼主(2020-09-27):
刚进一点就卡住,硒鼓,搓纸轮分页器都换过,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位置应该是纸路上第一个传感器有问题。但是纸不应该有折痕啊。

网友:
继电器,继电器,继电器,就找它,卡纸首先找它,相信我没错

网友:
你换一个硒鼓就可以搞定了。 你硒鼓的鼓芯没转,或者转速不够导致的,

网友A:
找到原因了,硒鼓的驱动齿轮没归位,有间隙

网友:
真不错 小白学习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硒鼓的驱动齿轮没归位,有间隙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归位?
没有安装到位,还是硒鼓驱动齿轮磨损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归位?
没有安装到位,还是硒鼓驱动齿轮磨损导致的?

表面没看出来,细微处磨损变形了,换了就好。

网友C:
建议先更换硒鼓测试一下,再就是换新的A4纸测试下,一般A4进一般卡纸与搓纸轮及纸分离器没有多大的关系,建议检查一下定影器组件的进纸口是否有异物,如果以上问题都不能解决建议直接更换定影器组件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更换硒鼓测试一下,再就是换新的A4纸测试下,一般A4进一般卡纸与搓纸轮及纸分离器没有多大的关系,建议检查一下定影器组件的进纸口是否有异物,如果以上问题都不能解决建议直接更换定影器组件即可解决问题!

都换过了,才拆机,发现硒鼓驱动齿轮没归位

网友D:
卡那个位置,有三种可能
1,是硒鼓的挡片断了
2,是硒鼓鼓芯不转
3,就是你说的硒鼓卡扣
离合器进多张纸,
传感器不进纸。
还有加热组件卡在硒鼓上面。
这个刚进硒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那个位置,有三种可能
1,是硒鼓的挡片断了
2,是硒鼓鼓芯不转
3,就是你说的硒鼓卡扣
离合器进多张纸,
传感器不进纸。
还有加热组件卡在硒鼓上面。
这个刚进硒鼓一点。

还是大神总结全面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