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竖起来就断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27):
     各位大佬,我手里又一块华硕H110的板子,平方虽然不能开机,但是通电,测点电压的时候竖起来或者翻过去就自动断电,平方自己又通电了,有没有那个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万事解决不了,先换个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事解决不了,先换个机箱

这个估计关系不大,没放机箱里

网友:
死劲摔一下就可以了,是那个地方接触问题。

网友:
电源线没接好吧

网友:
接触不好!!!!!!!!!!!!!!!

网友:
接触不良,线扭一下就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