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110-15isk 板号15277-1n主板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0-09-27):
如图,芯片烧了个洞,看不清了,pu5101
芯片

网友:
有正在修的麻烦再帮我测下这两个地方,一个usb那里,镊子尖那个脚,我这边测着阻值比较低,50不到,我测过的3.0USB都是只有2个接地,不知道这里怎么样。
然后就是另一个图里,芯片旁边的两个电容,我刚开始测只有阻值不到20,我拆下芯片正常的,当我再装上去时阻值依旧正常,并没有恢复之前不到20阻值那种情况。
麻烦在修的帮帮忙

网友:
usb那个脚与5v连接的,镊子尖那个电感是5v,旁边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