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重启 ,大家看看代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27):
大家看看 代码 原因

网友:
路过学习下,顺便mark 下。谢谢 不懂,不知道如何回答

网友:
苹果8重启 小8通病cpu问题搬版吧

网友:
要详细说清楚,别人才好判断。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电感空焊排除就搬版

网友:
GFX  是显存电压吧?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