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更换大电源后无法打开应用?

楼主(2020-09-27):
原来的问题是关机充电开机不冲,更换大电源后,充电正常。但是无法打开应用,换了2个电源故障已久。刷机后卡死。有进度条,但是极慢。

网友:
摄像头什么的都可以正常打开,但是打开优酷什么的就是不行。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猜测

网友A:
关机充电开机不冲,是不是干虚汗了吧cpu

网友:
打不开应用一般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充电开机不冲,是不是干虚汗了吧cpu

大电源和cpu隔很远的

网友B:
Ppvdd gpu供电究竟要什么时候产生呢?这路供电一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vdd gpu供电究竟要什么时候产生呢?这路供电一直没有。

按苹果手机的维修思路就是打开大型3d程序的时候才有

网友:
遇见过一台8P  刷机可以过但是很慢  有些应用打不开 或者卡死  进设置辅助功能会卡死  换硬盘刷也没用  最后退机了  怀疑上盖很板层的问题

网友:
硬盘和内存换过了,依然不行

网友C:
过来我告诉你答案。换usb芯片换usb

网友:
已经换了u2,cpu都重做一遍了,故障依旧。

网友:
尾插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来我告诉你答案。换usb芯片换usb

Usb芯片换过了,尾插换过了,您说的usb是个啥呢?

网友:
是不是刷机版本的问题。

网友:
肯定CPU虚了 重装CPU吧

网友:
nfc重值一下

网友(2020-11-15):
暂存虚汗了

网友:
看看内存有没有爆珠之类的一半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出招的还真多 这让楼主都修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