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块1063的5V 不正常,只有2.几V。

楼主(2020-09-27):
1块1063的5V 不正常,是8脚芯片UP1735p出的。(好卡上看到的,这个芯片掉件了,手上没有。)后级还有个1.8V,边上有个12V用2个分压电阻出来的5V,把这个5V直接飞线给到5V电感处可以不? (或者其它5V)

另外UP1735P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替,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查到有用的信息。

网友:
路过学习下,顺便mark 下。谢谢

网友:
楼主飞线亮机了吗?既然知道型号了,何不买一个?

网友:
你的卡应该是索泰的  我这有个用的这个 TPS54339EDDAR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映众1060-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