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30Pro 不开机 充电不正常

楼主(2020-09-27):
同行拿过来时候  电池座上面的电容电阻早已不见 底脚也被翘飞了 还拉了一条线  拿到手 用电池开机没反应 电源线也是亮HUAWEI后就黑  打开点位图 发现检测脚的电阻也不在了  看了原图上 一个1K   一个2K  从别拆件板装上去 还是不开机  又回到同行飞的线  看了点位图  电池座的USB检测脚链接到显示座子 两个毫无相关 拆掉后可以开机了 心里笑嘻嘻以为钱到手了!  插充电器时候结果就闪一下图标就没有了 看电流也是零点几左右跳动 又心里套它猴子的 又去看了充电电感 也没有虚焊 准备去动充电IC时  想到华为电池座子检测脚应该是1K 18K才对   18K电阻又不知道去哪里找 安卓拆件板不多 又跑去看苹果的 搜了全部也没有18K   但是检测电阻可以用15-25K的可以代替  就拆了个6代的22.2K的装上去  开机充电没有只闪一下了  充电正常  (图一 已经补电阻上去  可以开机 没有测开机的情况下拍的)

网友:
图纸是谁家的

网友:
维修宝典的……

支持 2 反对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P30Pro开机一半就关机什么,有什么思路吗

反复重启的话考虑系统吧  你这种感觉某处短路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手工可以   没有修过

网友:
手机是不是会通病 会补点就能修好大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