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8p67不触发问题

楼主(2020-09-27):
VCCRTC:3.3V, RTCRST:3.0V 32.768起振待定,这主板有两个晶振, 3VSB:3.3V RSMRST#:3.3V. SLP_S3#:低电压只有0.2v,开机不触发,听说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于是突发奇想翘掉io的这64一个角,竟然可以触发了啥原理?虽然可以触发上电了,但是cpu还是不跑码00测量电压,vcore1.05v,内存1.5v,桥1.05v,还有个1.8v,小白不是很懂,感觉很奇怪,请教一下

网友A:
翘掉一个脚??那怎么接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翘掉一个脚??那怎么接回去

那个针脚就是64角slp-s3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