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RIME B350-PLUS USB过流,换了三家没修好

楼主(2020-09-27):
客户换了3家没修好,前两家说是南桥坏,第三家说是cpu(客户的U是R7 1700)坏了,
到我这里用A6-9500不会出现USB过流,换上R5 2600X就过流关机。
也量了下CPU这边的USB_OC电压两个U都是3.3v,BIOS刷过问题还是在CPU线路这边,但是不知道怎么修,不知道是哪个电阻阻值不对导致的

网友:
你还是要找oc这个信号是否进到桥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能找块主板试一试,确定一下是哪个出的问题,然后再修

网友:
转这么多家,假如,一家搞全故障,唉,不好修,放弃,付出回报太少

网友:
这个问题不应该是U口的限流电阻的问题吗?以前有老大解释过,你查一下

网友:
USB端口旁边的小八角电源管理芯片,拿掉,电源直接从5伏飞。

网友A:
不是简单的oc检测问题不然换了3家也不可能没修好 而是主板挑cpu  a6 9500不会出现过流  r5 2600x r7 1700就会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的oc检测问题不然换了3家也不可能没修好 而是主板挑cpu  a6 9500不会出现过流  r5 2600x r7 1700就会过流

绝对是OC问题,注意是不是断线,你最好测座子针脚到供电是否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的oc检测问题不然换了3家也不可能没修好 而是主板挑cpu  a6 9500不会出现过流  r5 2600x r7 1700就会过流

直接换CPU不就行了吗?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阻掉了或者坏了,我那张显卡挑主板,除了x370上可以用其他主板全点不亮,补一个电阻解决了

网友:
后两CPU功耗要高多了。应该还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这个真是有挑战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的oc检测问题不然换了3家也不可能没修好 而是主板挑cpu  a6 9500不会出现过流  r5 2600x r7 1700就 ...

把USB_OC的分压电阻去掉,和5V直连就OK

网友:
我以为楼主已经秒杀了呢 原来是求助啊

网友:
拿去保修反正3年保修

网友:
没有原理图,搞不懂USB过流跟CPU存在什么关系

网友:
B350 这个主板应该还在保修期吧。

网友:
视频更新不及时,上这来了。

网友(2020-11-16):
现在能认真修主板的年轻人太少了,楼主加油!

网友(2020-12-16):
兄弟 有点位图吗 发一份上来给大家吧

网友(2021-02-24):
点位能传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