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不过内存之懵逼维修

楼主(2020-09-27):
本人一个业余维修爱好者,没事时瞎折腾一下主板维修,各路大神不要见笑,哪里错了指教一下,不要冷言冷语的,也不要说诸如这么老的主板修来干嘛等等,我只是找其中的乐趣而不是找饭吃!
回到正题,闲着无聊某天在咸鱼上买了块主板,卖家说不开机,拿到主板测了一下无短路,直接上电,能通电,诊断卡跑51,插上小喇叭滴滴滴报内存错误,显然是不过内存,心里想难道是SPD断线?还是数据地址线开路?先查看一下CPU座和板子有无断线,没发现问题,那好吧插上内存打值卡,胡乱测量一遍,请看下图

测量之后一脸懵逼,除了四条时钟0.4V好像不正常外,其他都是正常的,妈耶不是桥坏了吧?这边查不出问题那就转战BD82H61这个东西上,找一下两个重要信号

一通测量后,扑街啦!CPUPWROK和DRAM_PWROK都出来了,那么说明很大机会桥是好的,到这里说实话我已经不会了,上论坛看看别的大神经验,有人说IO也可能造成不过内存,好吧换一个试试,换完故障依旧,心凉了半截,没辙,上西瓜找个高人问问

高人告诉我,CPU座子的问题,那好吧,说实话我手头就一把热风枪和一个电陶炉,南桥我换得多基本没失败过,CPU座子嘛只拆过没装过,先加焊一遍再说

加焊完,涛声依旧,心里凉了。铁板一块。丢到一边,最近无所事事,越想越不服气,买了个座子,练下手也好

拆下来后,好像很奇怪,好多脚都不沾锡,可能也正常或许我少见多怪,之后把新的座子换上开干,第一次换底座心里没底,一通操作后。。。。。。。。。

嘿嘿亮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大家太抬举我了,我就一新手小白,跟高手搭不上边,我读工科的,最多就就动手能力强一点,我看评论里有老铁对这个电陶炉有兴趣,我就不一一回复了,感兴趣的可以下载一个西瓜视频,搜索我的ID,我在上面有几个视频,有兴趣的可以看看,ID看下图,最后不要脸的求点下载分,哈哈哈!

网友:
侬挺能干的

网友:
厉害!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还说是业余的。  谦虚了

网友: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除了四条时钟0.4V好像不正常外,修好之后,时钟电压多少?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楼主好腻害,,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牛X哦业余都这么厉害啊

网友C:
老板电陶炉是什么东西。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板电陶炉是什么东西。能否分享一下

淘宝99块包邮!上去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四条时钟0.4V好像不正常外,修好之后,时钟电压多少?

正常的板0.7-1.2我都测过

我也不知道多少算正常,0.4就有点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淘宝99块包邮!上去看吧

图片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有吗

就是我图里热风枪下面那个长方形黑黑的东西啊!

网友:
换座子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还说是业余的。  谦虚了

不敢当,确实是业余玩玩,跟别人下班打麻将一个性质

,我自己做工业机器人配套的

网友E:
牛逼,这东西是不是代替了BGA啊,不懂,问下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牛逼,这东西是不是代替了BGA啊,不懂,问下哈

不能,这个只是玩具

,专业事专业做,我是不会买BGA我家里放不下

网友:
业余的都搞CPU座子,搞的这么留,看来我 连业余都不如。

网友:
你这业余的挺烈害 cpu座子都可以换 高手啊!

网友F:
大神,厉害,我修了几十块主板都是瞎j8修,没有检测卡。好像现在的主板没有pci 用不了检测卡了

网友:
风枪换南桥和cpu插座,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厉害,我修了几十块主板都是瞎j8修,没有检测卡。好像现在的主板没有pci 用不了检测卡了

淘宝有pcie的卡啊,100多!太贵我没买!

一般我都用小喇叭,摸黑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能,这个只是玩具,专业事专业做,我是不会买BGA我家里放不下

主板放电磁炉上不会烧坏?那些塑料件没烧化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主板放电磁炉上不会烧坏?那些塑料件没烧化吗?

控制温度,这要经验

我弄炸两块主板才学会的

网友:
好像是苏州微蓝吧

网友:
诶哟喂,这都能玩。看来楼主出路不一般啊。这么连预热都免了,大面积加热,比加热砖加热还均匀。

网友:
楼主是高手,给楼主指点的人更是高手,几个字解决。。。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我学习……

网友:
电磁炉最低是多少度,放上面煮着上面再用风枪?

网友D:
是电陶炉,电磁炉不行!你的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你下载个西瓜视频,我有发过几个视频你可以看看,你搜一下我的ID看看

网友:
我一个新手看了完全蒙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控制温度,这要经验我弄炸两块主板才学会的

Cpu座子用多少度吹啊,那个也是塑料的一吹就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pu座子用多少度吹啊,那个也是塑料的一吹就化了

哪有那么容易化哦,320度内完全没反应

网友:
你这设备换桥试过吗

网友:
牛啊  做饭的都可以用来做桥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陶炉,电磁炉不行!你的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你下载个西瓜视频,我有发过几个视频你可以看看,你搜一下我的ID看看

到时侯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有那么容易化哦,320度内完全没反应

哈哈今天350度 4档风补了3根针 跑aa不亮机没头绪了

网友:
必须要赞了。。

网友:
强,野鸡里的战斗鸡,强

网友:
电陶炉弄的板子容易变形,用不久会出问题。13年我加焊过一个桥,当时好了。用了不久就出问题了

网友:
看了好多电陶炉的,还真有成功。

网友:
余业爱好者,搞CPU座子这么溜,厉害了高手。

网友:
那么牛掰吗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业余的?比我都厉害!佩服

网友:
厉害,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报内存。。。都 查了,,,加焊南桥没好,,,就放弃维修了

网友G:
楼主厉害,电陶炉的温度如何掌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电陶炉的温度如何掌握,谢谢

你看看评论,会找到视频的

网友:
看到你这个帖子,我都忘记我也买过一套假负载,一直没用过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哈

网友:
不服不行,高手在民间,这也能搞?  我真佩服

网友:
我在维修时老是感觉主板太大固定不了

网友:
炒完菜炒主板

网友:
想请教楼主。电陶炉要开多少

网友:
我还没下过手

网友:
长文写的真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逼,这东西是不是代替了BGA啊,不懂,问下哈

预热加风枪原理一样 估计行的通

网友:
突然感觉我还在业余之外,

网友:
不拆不挠的精力,赞!!

网友:
底下烤的炉子可以用以前那种封闭式的铸铝可调温电热炉,1000瓦左右的,很好用

网友:
座子还没换过 以前那种金英的板子容易虚汗座子

网友H:
很详细呀  台式主板好久没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详细呀  台式主板好久没搞了

这主板淘宝就几十块钱

网友:
哪里买的啊楼主。这么厉害

网友:
厉害啊 我得哥

网友I:
内存时钟谁负责管理,都没搞清楚,也可能CPU针脚变形,接触不良导致不过内存,大哥你也有可能误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时钟谁负责管理,都没搞清楚,也可能CPU针脚变形,接触不良导致不过内存,大哥你也有可能误杀了。

这块板在我手上超过一个月,虽然我帖子三言两语说完,其实我会的和该检查的我都查了,针脚嘛我用放大镜一个一个看过,我很确定针脚是完好的,也用洗板水清理过

网友:
用热风枪干下来的啊

网友:
不错不错啊,自己动手增加经营了!

网友J:
把CPU座拿下后要把锡全部去掉吗?新座如何加锡?

网友K:
不怕把板子烤鼓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CPU座拿下后要把锡全部去掉吗?新座如何加锡?

把焊盘拖平整,新座子自带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怕把板子烤鼓包了吗

一两次不会的

网友:
这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大佬厉害啊 炒菜的都能做BGA

网友L:
我换CPU座子成功概率很小  楼主有时间分析一下换底座过程

网友:
牛B,这样也行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换CPU座子成功概率很小  楼主有时间分析一下换底座过程

其实没啥,就是想办法防止主板加热变形,其他跟换桥没啥两样,看别人的视频说用钢网在板底刮一层锡膏再上座子这样成功率高,我自己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
我的电陶炉买贵了,我买的九阳的快400了,这个比电磁炉方便,铁,铝,不钢,陶瓷,只要是锅就能用,没想到你可以用来拆CPU座子,聪明.

网友:
痤子换过一次,,没好,,,,这个东东有必要换吗

网友:
头一次听说能用电陶炉拆CPU座子的,,,,

网友:
你那个平板是当显示器用的吗

网友:
电陶炉,,真是太溜了.

都这么操作还卖个啥子 返修台啊.

网友:
民间自有高手

网友:
维修费要几百大洋

网友M:
这还业余呢,前面看的惭愧的很,后来发现主要是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还业余呢,前面看的惭愧的很,后来发现主要是广告

哈哈,不是广告呢,有些人有兴趣,我后来才加上去的

网友:
修一个板也报不了多少钱,楼主牛啊,有耐心

网友:
高手,我也是业余爱好修板,西瓜视频见

网友:
哈哈 可以可以

网友:
前途光明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20-11-12):
楼主是高手,给楼主指点的人更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