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 英特尔单桥板上VCORE是怎样产生的

楼主(2020-09-27):
问个小白问题 英特尔单桥板上VCORE是怎样产生的 以及PWRGD的产生
英特尔

网友:
VCORE是CPU核心电压吧,DPWRGD应该是所有电源好信号,核心电压应该是北桥1.8V产生后就产生核心电压然后开启外围CPU供电,PWRGD当所有供电的PG电源好信号正常发出后EC发出所有电源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