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xr发热后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9-27):
2020年9月27号
苹果xr发热后不开机维修
总结:做自己想做的,千万不要害怕-Rammstein
接到机子,不开机,尝试充电,发现没电流,判断是主板问题,拆机取下主板,第一端和第二端阻值正常,排除了电容短路问题,同时也意味着这个机子无法秒杀了。
发热(漏电)来自背面屏蔽罩底下,撬开,对照元件标注图发现是面容驱动芯片漏电了,本质上是一颗电源ic,快速取下,否则背面的苹果a12cpu会爆掉,就尴尬了,发现已经不漏电了,接屏幕正常开机,接下来就是订船新的芯片。
好不容易等到芯片到货,除去原装的高温锡,并且植上新的中温锡,以便于顺利安装,装好芯片,接电不短路,测试正常,装好主板,说一下,不管机子最后有没有修好,都要给人家复原。
装机,并且换好新的防水胶,细节要做好,装机测试正常,开机没有面容无法激活报错,应该是可以了,客户试机正常,维修结束 !
第一次修这么贵的手机,好在最后成功了,要不然会很惨。

网友A:
屏蔽罩你吹下来的吗 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罩你吹下来的吗 多少度

957dw450度快速取下

网友B:
苹果xr发热后不开机,就是短路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xr发热后不开机,就是短路了呗

是的,面容驱动芯片自身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