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有问题。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

楼主(2020-09-28):
开机有问题。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还有时候动一下cpu独立供电插头就可以开机了,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确认接口正常就查EC和桥

网友:
哦哦!CPU独立借口有时候拔下再插上就好了。

网友:
拔掉再插上就能开机,关了再开就不行了

网友:
量桥供电电压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再就是io芯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