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还是啥原因,所有电感无供电

楼主(2020-09-28):
测了所有电感都没有供电,请教从哪里开始着手,哪位大哥给指条明路

网友:
先看下显卡的5V正常不然后跑线路看下显卡哪个时序没工作

网友:
当然先修主供电

网友A:
A卡好像要比N卡简单些。。。先查5V,5V出了再找后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好像要比N卡简单些。。。先查5V,5V出了再找后面的。

我觉的a卡难得一比啊

网友B:
看图左下角出5v了,去板子背面找找8脚芯片,位置一般在gpu螺丝旁边,靠近金手指。1.8v它发出的,修好后后续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图左下角出5v了,去板子背面找找8脚芯片,位置一般在gpu螺丝旁边,靠近金手指。1.8v它发出的,修好后后续就好了

确实,bios的八角芯片击穿了,拆掉后1.8v还是没出来,型号是pm25LQ010翻了十几块板子没找到同型号的,全是25LD010,准备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bios的八角芯片击穿了,拆掉后1.8v还是没出来,型号是pm25LQ010翻了十几块板子没找到同型号的,全是25LD010,准备放弃

你拆错了,25是BIOS芯片,拆它旁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bios的八角芯片击穿了,拆掉后1.8v还是没出来,型号是pm25LQ010翻了十几块板子没找到同型号的,全是25LD010,准备放弃

bios和1.8v芯片傻傻分不清

网友:
25的是BIOS芯片

网友D:
270x,7870,270的卡,时序是先出1.8v,1.8的那个小八角1脚高电平给gs9230出0.95v,然后出核心,核心的的pwrgood开启2个小八角出显存和VDDC
I

网友:
跟着大佬学习就对了

网友:
先查7805 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D:
270x,7870,270的卡,时序是先出1.8v,1.8的那个小八角1脚高电平给gs9230出0.95v,然后出核心,核心的的pwrgood开启2个小八角出显存和VDDC
I

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