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排线断裂,显微镜下焊接安装后竟然烧坏了主板

楼主(2020-09-28):
红米Note7Pro手机屏幕排线焊接完成后,插上后开机,电源管理IC秒热能煎鸡蛋。把屏幕取下以后还是烫的很,求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座下有连锡

网友:
遇到屏排线断的,还不如换个总成。也不贵。

网友:
为啥没考虑直接更换总成呢!

网友:
屏幕现在不考虑了,主板心疼啊。

网友:
修手机是个严谨细微的工作

网友:
装好以后最好一个点一个点的测试一遍

网友:
换电源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