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一下图片上五脚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09-28):
五脚的是什么芯片

板号

网友:
五脚芯片丝印是Q5RFT

网友:
5脚场管,根控制极19V来看,分析怀疑是P沟道场管

网友:
在哪个位置装的?不像场馆倒是像DC/DC转换芯片

网友:
MOS管 看看具体在什么位置

网友:
没有图纸,放弃了。

网友:
可以跑一下线路,就知道大概是什么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