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x21进水显示花屏

楼主(2020-09-28):
排除外配,是CPU的问题吗? 是不是没办法修复

网友:
打下显示座子阻值

网友:
阻值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你的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好过,你主要看显示座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机瞬间花屏,进系统就好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
你手机是X21i吧?

网友(2020-12-13):
修好就是换屏价啦

网友:
换屏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