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装的win10驱动有个驱动打不上是什么呢

楼主(2020-09-28):
苹果装的win10驱动有个驱动打不上是什么呢

网友A:
用BOOTCAMP助理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BOOTCAMP助理打一下

就是用BOOTCAMP打的已经是最新

网友B:
这个可以不用管它,不影响什么的,我也遇到过,没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不用管它,不影响什么的,我也遇到过,没管它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驱动大师能打吗?

网友:
不影响正常的使用管他做啥,不管

网友:
少个吧驱动没事 的

网友:
系统版本不兼容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好像是新款的才有,我碰到好多次了。一直没怎么注意

网友:
驱动不了是正常的,能使用就行。

网友:
要我说只要显卡 触摸 网卡声卡正常那就可以不管

网友:
装个驱动精灵检测一下是什么驱动器

网友:
之前修一台三星,co不是特别重要可以忽略

网友:
楼主可以到“详细信息”页面找到设备的相关信息,再想办法去找驱动

网友:
小白听说过苹果BOOTCAMP工具吗

网友:
硬盘格式不对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浏览选择驱动文件夹更改,一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浏览选择驱动文件夹更改,一般就好了

大哥确定吗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打上了有这个需要的朋友可以艾特我哈

网友(2020-11-07):
我以前遇到显卡挂不上,最后发现是WIN10版本问题,下了一个新版本的WIN10就正常了

网友:
官网下载新版BOOT,多试试几个啊

网友(2021-01-21):
下载安装对应的Boot Camp驱动,所有的启动正常,而且可以通过右下角Boot Camp助理设置快捷键和触摸板的相关设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