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1-70硬盘找不到

楼主(2020-09-28):
m41-70硬盘找不到 刷BIOS依旧,无思路 急求

网友:
串口经耦合电容直通桥,量下桥端阻值是否正常,有些BIOS里有设置,比如联想戴尔有些系列,恢复默认设置后得在BIOS里吧硬盘的一个设置打开才能检测到硬盘,不然插上死活都不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