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一些双电池 把电池才能触发的讨论

楼主(2020-09-28):
最近 连修好几天联想 T450S  还有T540  有双电池!送修发现无待机  不触发 。只要拔了2个电池 再装起来又能触发开机!过段时间 又不触发了!还有300-15ISK  那个机器也有这个情况  根据论坛版主说的18年钱EC 那边加电容和刷BIOS  后期好多人发现无效果!

大家讨论看看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客户 我只能解释强行关机导致错误信息被记录了 !

网友:
坐等楼主给出明朗的答案

网友:
不是电池问题 吗,一般我都先建议客户先换电池。

网友:
可以吧内部那块电池给他拆了用外面的电池  用一个 看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换新电池也一样吗,还一样就得查电池的检测反馈电路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目前对维修人来说无解,修倒过300- 的那个电容都是厂家返厂加的,第一次来还以为是捡到宝了哪知是件没完没了的事情,估计客人也是被兽后搞晕了才找我们的,搞烦了后经同意只好变通处理才了事,客人相对满意;厂家没有一万台也有五千台试错都没有试出来就不是维修人的精力和条件能找出真正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