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显卡供电分布图

楼主(2020-09-28):
个人理解的显卡供电

1.12v转5v, pci插槽过来12v,转换成5v。在这个图中的左上脚,三角的mos管。
2.1.8v供电,核心供电0.7v,还有1V辅助供电(我个人理解是辅助,不知道对不对,也每图纸~喵呜的)。
3.最后是显存供电。

虽然明白了这几个供电。但是,我还是每能修好它。供电都正常,但是不显示。我加焊了gpu,涛声依旧。(貌似加焊gpu很少好,我更愿意去修修供电,妹的又没有图纸,麻烦。)

~~~~~~~~~~~~~~~~~~~~~~~~~~~~~~~~~~~~~~~~~~~~~~~~~~~~~~~~~~~~~~~~~~~~~~~~~~~~~~~~~~~~~~~~~~~
大致明白显卡的供电分布图,我另外一张待修的显卡,有个供电,我看不懂了。
我观察是上家吧风扇拔下的时候插反了,应该风扇不转,导致虚焊。咱再去加焊看看。涛声依旧。喵呜的。

z
这个左下角,红圈电感中的电压,是供给谁的呢?该多少V呢?目前量不到电压。

网友A:
第一张核心会上到1.0V?那不应该啊,除非BIOS出错或核心时序乱了发疯。点不亮像第二张核心电压差不多了。第二张你看看背后有连接的芯片没,没的就当保险看待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核心会上到1.0V?那不应该啊,除非BIOS出错或核心时序乱了发疯。点不亮像第二张核心电压差不多了。第 ...

0.7老大!!!!!!!那条竖线,是链接三个电感。

网友:
这种显卡核心一般都不会坏

网友:
你最上边那一路 应该是1.5v  不是0.8v吧

网友:
第一张图,左上角的8脚是干嘛的?

网友:
发来我给你修

网友A:
我有一打460 560 帮我修吧,我的2温区干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打460 560 帮我修吧,我的2温区干不动。

我的也是两温区,干不动是你没调好应该两温区的干8层板跟16层板都没问题啊.要修卡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两温区,干不动是你没调好应该两温区的干8层板跟16层板都没问题啊.要修卡私信我

微信留下来,我加你

网友C:
我建了个专业显卡维修群,只收修显卡的同行,共享图纸,BIOS等等。。。要进的M我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了个专业显卡维修群,只收修显卡的同行,共享图纸,BIOS等等。。。要进的M我就行!

我像进,怎么联系你。留下你的微信。

网友(2020-10-28):
厉害,厉害!膜拜大神

网友(2021-03-08):
引用 网友C:
我建了个专业显卡维修群,只收修显卡的同行,共享图纸,BIOS等等。。。要进的M我就行!

兄弟 我想进你的修显卡群  电话或者微信留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