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不升压20V

楼主(2020-09-28):
根据论坛Type-C升压20V的时序一步一步查的,直到查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发现3.42V的电压不稳 在0.3-3.42来回跳,于是我把那个直通EC和CD3215的电阻拆掉发现是EC的电压一直在来回跳,但是这个板是进水的 也不是大面积进水,这个时候就是不确定是不是EC坏。

网友A:
其它的不懂,这条线传输时是数据波,你用万能表量表现为电压不稳,其实是正常的,要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不懂,这条线传输时是数据波,你用万能表量表现为电压不稳,其实是正常的,要用示波器。

这个电压是不跳的,刚在好板上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