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 aio-520-24icb 换屏

楼主(2020-09-28):
联想一体机  aio-520-24icb 屏碎 客户自己买屏幕过来换  屏幕是网上买的 代用版 配一个led 背光改装线  屏幕安装后发现下面合不严 重新安装后发现白屏  以为线松了 后无论怎么测试都不行  由于疫情 客户是五月底买的  现在已经没法保修了 经客户同意 拆开屏电路板铁盖板  检测发现并无异常   裸着测试 屏幕正常了  仔细对比原装三星屏和 客户买的京东方屏幕 发现 铁盖板是 后加的更厚一点 螺丝也是勉强固定的   经过一系列改装  装好测试正常  铁盖板和商家保修贴就只能取下来了   屏幕 标写的是     金川科技    同行们买这个屏的时候注意了 最好别买改装的

网友A:
这各直接换原型号啊!!免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各直接换原型号啊!!免得麻烦!!

客户自己买的

网友:
客户都能自己判断故障了,,,,。

网友:
我们店都是跟这家拿货,便宜,也还好

网友:
我们这些搞维修的一般还都是买同规格的,反而好多高手级别的客户,什么都敢买,买了再找人安装。

网友:
最好买原装屏,特别是三星屏

网友:
最后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