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hd6850 5脚IC型号

楼主(2020-09-28):
请教一下各位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啥?

蓝宝石 hd6850 5脚IC型号?感谢。。。:kaixin:

这里是怎么发附件的 怎么找不到呢?:liuhan:

网友:
注:下面三个引脚中间的那个焊盘掉了。:daxiao:

网友:
应该是25R5的管子,大部分显卡都有这管子在那里。

网友:
就这个, 自己看看吧,好多显卡上都有的!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二位赐教,太清楚了 谢谢。

网友A:
都说那个5脚。装不装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那个5脚。装不装都行。。。

应该不会,不然厂家设计那个增加成本干嘛,对吧。:ku:

网友B:
这么老的显卡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显卡 还有修的价值吗、

个人认为有啊。:liuhan:

网友C:
中间有个焊盘 连上就可以了,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有个焊盘 连上就可以了,复位信号

接上修复了。: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那个5脚。装不装都行。。。

不装得改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