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m-k 无cpu供电

楼主(2020-09-28):
h110m-k无cpu供电 其他供电正常, asp1401b 5v供电正常。 en 3.3v 正常  asp1401b更换后也是一样无cpu供电。 bios 刷了也一样无cpu供电。求大神指导。asp1401b还需哪些条件可以正常工作。好几片h110m-k 同故障。怀疑是通病。。。。在线等

网友:
顶起来 求大神指导 ,感激不尽

网友:
复位电压有吗

网友A:
主板有点位图纸吗

网友:
感谢回复。等下我测试下,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点位图纸吗

有的,测试了en 和 供电。都正常换了1401b 不行,三板斧弄完就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总线电压要正常 才会出cpu供电

网友B:
先看下这个时序    内存电压 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这个时序    内存电压 桥电压

人家都写了,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吗?这个有en不出vcore真头疼

网友D:
修好了吗共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2020-11-08):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吗?这个有en不出vcore真头疼

没搞好啊,丢那里呢,不知道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共享一下可以吗

没修好丢那里了

网友:
同样碰上了一样的问题,不出供电,其他的都对的,该怎么办

网友:
Asp1401B第七脚连的那个2.2欧的电阻量了没有

网友:
无图纸,是很难修的,

网友(2020-12-11):
解决了吗,我遇到好多片这样的,没法搞啊

网友:
同上,为什么不出电,很难修

网友:
我也遇到一片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查一下ASP1141的供电5V,是不是有问题、我遇到过2.2欧的电阻坏了、量了有电压,但是这个电压有问题、换了就出Cpu供电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不上CPU有没有出电压,除了EN,有些芯片有一个脚是启动脚,一般就一个电阻,一脚接芯片,一脚接电源供电

网友:
我这个板也是CPU没有电压

网友:
第二脚开启有没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