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R9 370X 4G D5 进水维修求几处电阻大小

楼主(2020-09-28):
R2001 R2000 R2009 R2010 R2002 R2003

网友:
参考摆位相近的显存推测,没图纸只能这么干了。

网友:
看到这种情况 头都大了

网友:
先刷干净,有的电阻可能没挂,量出阻值再更换

网友:
我有一模一样的显卡

网友:
处理干净说不定就好

网友:
你找个一样的显卡,测一测

网友:
怎么感觉这卡在某鱼看到过

网友:
先换100的亮不亮

网友:
显存的电阻都是一样的,参考下其他型号图纸找到跟显存相连的pad对比着补就行

网友:
没图纸的话你只能搞个一样的卡来

网友:
每颗显存背面电阻都是一样,量旁边显存的就好了

网友(2020-12-05):
这也太难了,收一块一样的比较着修吧

网友:
没价值修吧